传动问题

楼主(2007-12-01):
我使用400KW的西门子变频器托动315KW电机牵引小车给高炉上料,为什么总是跳闸?

是我的变频器选小了吗?

还有没有比400KW大的变频器,逆变器与变频器有什么区别?

网友A:
没有选小,一般选取留有15%-20%冗余就行.可能是变频器或电机有问题或是电机保护电路设置有错,请细心查看.
有比400KW大的变频器,逆变器是把直流电逆变成交流电的装置,变频器就不需多说了~~~

网友B:
容量足够了,是不是关键的一些参数设置有问题,变频的温度高么?是重在启动吧?选型 的时候考虑这个了吧!

楼主:
是重载启动,而且属于频繁启动,现在把进线电抗换了,跳闸现象已经减少.

可我下次还是想使用500KW逆变器,请高手指点,应该如何配置?

网友C:
请问你选择的是MM440变频器,还是MASTERDRIVE系列的变频器,你的选型没有偏小,但是你必须选择合适的控制方式,不同的控制方式的工作特性是不一样的。

网友C:
刚才忘记问了,跳闸发生在什么工艺过程?是在加速上升过程,还是下降过程?有没有装制动单元,跳闸时变频器是抱过压故障,还是过流故障?

网友D:
是的,选小还是没选小,要看电机在跳闸时的电流是多少?重载启动不要紧,重载启动的电流是多少?没有这些参数,怎么能断定选的是对,还是不对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