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1):
现有无功功补偿柜一台,丿S=315KVA,P=250KW 补偿量为160KVAR .现场调试时将功率补偿控制器无论置亍自动状态.显示读数为0.63。投入10路电容后读数显示0.46。充电电流为230A。 检察外部接线正确问无误 。手动也是如此。投入电容后功率因数应该提高 ,但此时读数显示却越来越低,请各位高手指教,紧急求助。急急急

网友A:
你厂外面的设备是不是没有开啊.要把全厂的设备全开在看看.

网友B:
你现在已经过补了,还有你的控制器的有问题,尽快检查一下

网友C:
补过头了,检查自动补偿装置.

网友D(2019-02-06):
过去的内容,电流取样位置电压取样排序决定一切,

网友E:
要检查电流取样与电压相序哦,另外如果设备没有开,投入电容组应该功率因数处于过补状态,还有智能功率因数控制器设定是否正确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