扩展模块通信问题

楼主(2007-12-01):
我用FX2N-48MR+16MT+4AD-PT+2AD做温控和脉冲输出,单独程序工作都可以,联起来后面的单元都不能工作,请问是否通讯问题,怎么解决?多谢了.

网友A:
好象扩展后面不能直接接特殊模块!!!

网友B:
检查程序吧,16MT不占用扩展模块号

网友C:
是你把特殊模块的站号设重了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