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1):
如题

网友A:
就两路继电器还用计算机控制,这便宜得了吗?

网友B:
2楼说的对!

网友C:
通过并口来控制

网友D:
可以通过串口来做,很简单的

网友E(2008-11-25):
电脑控制继电器的最简便实用的方法(无需单片机开发)

计算机控制继电器,是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。
最初,大家基本都用打印机并口,直接输入输出信号;但后来,Windows增加了硬件保护,使得并口读写需要另外加软件驱动。
后来,又用串口,但需要外加单片机、PC端还要选择COM口。
现在,基本上都使用USB方式。因为愈来愈多的电脑不带串并口了,同时供电问题也解决了。

以下推荐一个最为简易的USB方式――用"EasyUSB模块"。
在你开发USB产品时,不需要查阅USB协议、不需要写Fireware(固件),不需要单片机开发。所有需要做的工作就是:用C或VC++或VB,在PC的应用程序里调用几个函数读写I/O口,就能达到你设计的目的。

I/O驱动继电器的电路原理下载:
http://www.schoolboy.com.cn/sol/list.asp?ProdId=00000042

网友F:
第五楼的朋友分析不错,支持了。

网友G:
2楼说的对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