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DIFD与DIFU

楼主(2007-12-01):
小弟最近刚学PLC,但对于DIFD和DIFU一直不太明白,请大虾解释一下。最好弄两个具体的事例。谢谢了

网友A(2008-01-06):
difu在脉冲的上升沿动作,并只动作一次
difd在脉冲的下降沿动作,并只动作一次
且动作的条件置on

网友B:
DIFU在执行时只保持NO一个扫描周期

网友C:
上升沿脉冲与下降沿脉冲;

网友D:
DIFU 上升沿脉冲,开关刚接通的瞬间为on,on时间为一个循环时间。
DIFD 下降沿脉冲,开关刚断开的瞬间为on,on时间为一个循环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