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2):
请问各位行家,S7-2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,电流4-20mA的输入阻抗是多少?是不是可以和电压1-5V混用?还有就是其他品牌的PLC是否与S7-200的同类输入端子的输入阻抗大体相同?谢谢了!!!

网友A:
在一个通道上只能用其一种,通过接线端子区分。4-20mA输入阻抗好象是250(不可能再大,记不太清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