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2):
台达DVP16EH主机,联线是8针的,电脑端是9针孔的.初学,不懂是什么接口.,PLC通电后,把线一接电脑,PLC POWER指示灯灭.用编辑软件通迅,检测不到.请问是怎么回事,哪位知道的请告诉我,谢谢!

网友A:
线有问题吧

网友B:
据我所知应该是连接电缆的接法有问题,
确定一下连接电缆接的对不对
应该是
12、台达PLC下载电缆
PC        PLC
2----------5
3----------4
5----------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