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PLC

楼主(2007-12-02):
LGPLC K200的初始化触点是哪一个?

楼主:
没人知道!还是没有这个触点!

网友A:
我能找到的就只有这份资料了。

网友B:
兄弟 您好!小弟刚学PLC,遇到一个问题,要把三菱的程序改为LG K120S的程序,我不懂啊,向您求助!兄弟帮帮忙啊!我的邮箱 uyuway@gmail.com
LD 8002
ZRST ,M0  M55
LD 8000
MOV M8030 D1
DIV D1 K16 Z
MOV M8031 D2
DIV D2 K16 Z1
LDP X000
SFTL X001 M0 K198 K1
LD X006
OUT K1 T6000
LD<> K3M35Z K0
OR X006
AND X004
OUT Y002
LD<>K1M45Z
AND X004
OUT Y004
LD X002
OR Y003
ANI X003
AND Y004
OUT Y003
LDP X000
INC D10
LD>= D10 K6
MOV K0 D10
SFTL X001  M300 K160 K1
LD X005
OR<> K4M380Z1 K0
OR<> K4M390Z1 K0
OR<> K2M412Z1 K0
OUT Y1
E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