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2):
各位大侠,请问怎样在给程序设置密码?我用的编程软件是cx-programmer 5.0.如果是7.1版本的又该怎样搞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各位大侠,请问怎样在给程序设置密码?我用的编程软件是cx-programmer 5.0.如果是7.1版本的又该怎样搞?

c系列的请使用FUN49功能来实现。
其他中高端的可以直接在软件中设置。

对于7.1版本来说,支持的型号有限,基本上也就是调用Fun49来实现

网友B:
还是不明白

网友C:
LD AR10.01
FUN49
0
0
#4位密码
0000-FFF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