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3):
请教各位大师,请问GP异常记录怎样才可以自动写入CF中保存。

楼主:
GP型号:2501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啦,我问过上海的pro-face的技术人员,可他们说的我没有听懂,我想找份范例参考一下.

网友A:
要用到D脚本功能的。

指定CF卡存储控制字,然后当某一位为ON的时候,向指定的CF卡存储控制字里写入数据6。

如果正确写入,那么指定的CF卡存储控制字=0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楼上的啦,我问过上海的pro-face的技术人员,可他们说的我没有听懂,我想找份范例参考一下.

网友A:
设置CF卡控制字:

如果登陆的报警信息如下:

D脚本控制写入CF卡(这里要用全局D脚本)

最重要的是: CF要先放在触摸屏里格式化...

楼主:
[求助]
这是我在测试传输中遇到的问题,请帮我看看我错在哪里了,另外我用的是三菱FX-2N的PLC.

网友A:
GP程序里有非法地址。
你看看是不是有小写的字母,比如地址误写成m0,d100了。

网友B(2008-08-14):
我还是不太明白,有没有详细的啊,99

网友C:
kankan
英语可以的话,看看这个,
http://www.pro-face.com/otasuke/,英文网站有不少例子及资料,英文不行的话就没办法了

网友C:
附件加不进去,没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