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问题

楼主(2007-12-03):
如何使用一个PLC编写程序对一个压缩机进行控制,以致可以达到控制它的每次压缩的时间,和压缩的次数?就仅仅是单独的一个压缩机,请各位给点意见。谢谢。不需要写出程序,只要有一个大概的思路解决就OK了。

网友A:
定时加计数

网友B:
同意楼上

网友C:
简单的很啊.定时然后计数.

网友C:
交流PLC加我QQ615693475

网友D:
定时加计数。

网友E:
PLC编程交流加我QQ5267584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