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3):
采用PC Adapter Cable 波特率187.5Kbit/s的PC/MPI编程电缆与s7 300 CPU建立通讯时,将PG/PC接口设置成为PC Adapter(Auto),请问如何设备其属性才能使通讯连接成功????请帮帮忙,我试了好多次,都没有成功。提前感谢各位了!

网友A:
1.基本上不用设置;
2.顶多在“local connection”里面把通讯口改一下;
3.实在不行换换波特率试试;
4.把编程线缆的波特率调小些再试验啊,多试几次肯定就能连上了。

楼主:
2楼的兄弟,你说的步骤,我都试过。波特率是不能改变的,它应该与编程电缆的波特率一致,因为在采用PC Adapter(MPI)通讯协议时,所选波特率不一时,通讯连接不上。至于端口的选择,我也都尝试过。这和我连得硬件应该没有关系吧。?

网友A:
我用过的PC Adapter波特率只有19.2和38.4两种

网友B:
你的适配器不是西门子原装的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