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4):
大家好, 我是一个初学者,用的是GX8.26,我想将plc 中的某个X点强制为ON/OFF,用强制Y点的方法我试过不行, 所以我想请教各位FX2N中的X点是否可以强制??在什么状态下如何强制??谢谢!!

网友A:
呵呵‘Y可以强制,但只能在程序停止下或运行中只能对程序中没有用到的点强制;

楼主:
To ZCMY:
那X点是否也可以强制呢,比如说我用FX通讯协议中的强制ON/OFF(7/8)指令是否可以呢

网友B:
如果连上PLC,x点是无法强制ON/OFF的,模拟测试的时候可以。

网友C:
用仿真软件时时可以的

网友D(2008-01-14):
连上PLC不可以
可以先用没有用到的M点代替X点,试验成功后再对应的改会来就好了

网友E:
同意楼上!

网友F:
8楼的现象98%是由于双线圈造成的,还有2%的可能是由于强制操作不当造成。

网友G:
如果Y在程序中被驱动,最终Y的状态由程序运行决定

网友H:
X点可以强制,但是强制的结果只能保持一个扫描同期,当PLC工作到输入扫描时,X点就随外部接线情况改变了。
Y点也可以强制,条件是PLC程序不控制要强制的Y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