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机的电路

楼主(2007-12-04):
求助:
一个单相220V,100W,A4系列的小型电机,它的保护电路除了要空气断路器,热继电器,零压保护之外,还需要什么?
另外,电机启动时的电流会有个高峰,在电路中接个滤波器,还是隔离器好呢?需不需要借稳压器呢?该电机是用PC加控制卡来控制的。

网友A:
请问这个电机是用于民用还是工业~工业的话应该可以直接启动呢~

楼主:
是用于工业的

网友B:
不需接隔离器吧,隔离器不起什么作用。如果要我选择,我用滤波器。。。。至于需不需要稳压,如果有条件的话,要个最好不过啊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