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4):
各位大哥,谢谢!一个水箱液位,如原来在电脑上显示为12.1米,现场仪表显示12.1234米,想提高显示精度在电脑上为12.123米,如何能做到呢?我们的控制系统是S7400,组态软件是WINCC5.2.

网友A:
修改Wincc上輸入輸出域的顯示格式

网友B:
将WINCC中输入输出域的输出格式改为9999.999

网友C:
是的,另外注意把显示框拉大一点,别挡着后面的数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