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4):
将程序及注释从PLC中读取到电脑里被称为上载

程序被读出后,登录在该程序中的PLC环境(系统寄存器、I/O单元分配、远程I/O分配)等信息也同时传出。
但是,如果PLC本身没有相应的存储区,I/O注释、块注释、说明等相关的内容将无法读出。

1. 首先,将PLC与计算机正确连接。详细方法请参阅各PLC的有关硬件手册。

然后请确认PLC的模式切换开关是否处于REMOTE位置。
(如果PLC的模式切换开关处于RUN/PROG.模式,也可以进行上载。)

2. PLC中的程序将被上载到当前活动的(显示在最前面)编辑窗口中。

如果当前活动窗口中显示有其他程序,则上载后的程序会将原有程序覆盖。在使用时请注意。

3. 进行上载。

从PLC中上载程序时有以下3种方法。

■ 利用菜单操作
 请通过菜单栏选择[文件] => [由PLC上载]。

■ 利用键盘操作

请按住[Ctrl]键后再按下[F11]键。

■  利用工具栏操作

 请单击工具栏中的图标。

进行上述操作后,画面将出现确认信息。请在确认后选择[OK]。

4. 执行上载后,即使上载前处于离线状态,也将自动切换到在线监控状态。

(将在编辑画面上部的状态栏中显示出实际状态。)
上载正常结束后,将出现是否切换到RUN模式的提示信息,因此,如果要进入RUN模式请选择[是],要进入PROG.模式则请选择[否]。
(但是,如果此时PLC没有处于REMOTE模式,则无法进行切换。)

注意

 · 可以通过[选项] => [环境设置]中的[程序存取方式]选择仅上载程序部分,还是同时上载程序&注释。
  (缺省值为同时上载程序&注释。)
 · 上载过程中将暂时停止监控。上载结束后重新启动监控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年6月27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厦门黎明电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向泽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