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4):
各位老师求教:我的手提电脑没有9孔串口,需要加一根usb转通用串口线(有软件支持),与PLC连接。当使用cxp5.0时,通过设定与plc连接正常。当使用cxp7.1时,与plc无法连接。不知道是因为设定不对,还是cxp7.1软件有问题。cxp7.1软件是从omron官方网站下载。不知道哪位老师给指导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你使的是那一款PLC了?从omron官方网站下载的cxp7.1软件只支持欧姆龙CP系列的小型PLC,中型和大型都不支持!

网友B(2008-01-08):
你要看一下你的软件支不支持这个PLC

网友C:
PLC具体是哪个系列的?

网友C:
还有你的软件可能只是试用版本的;不支持与PLC通讯;

网友D:
使用欧姆龙网站上下载的CXONE-7.1是无法和电脑连接的,只有你使用完整版的CXONE-7.1就可以了,如果你需要软件,请与我联系,我的联系方式13771582418 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