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4):
流水线上有50个数据要显示,显示器安装在流水上,要求布线简单安全,温度信号远传到值班室计算机监控。如何解决请帮忙。

网友A:
用多路巡检仪带通讯就可以实现.如宇电AI-706MJ1J1J1L5S,可以显示6路温度信号,带485通讯,配合AIDCS软件可做出实时/历史温度曲线

网友B:
用亚当模块通过RS485总线 连接到 计算显示

网友C:
仪表带通讯就可以
模块也可以
解决方案很多
我们也可以成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