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4):
涡街流量计问题安装问题

网友A:
涡街流量计对安装要求较高,要保证一定长度的直管段,避免震动,布线接地良好,而且对流速有要求.

网友B:
涡街流量计对安装要求较高,要保证一定长度的直管段,避免震动,布线接地良好,而且对流速有要求;而且管径要大于DN20以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