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4):
小型冰库用数字仪表来控制温度可以吗?

网友A:
用PT100测量温度,用仪表控制制冷压缩机的启停,仪表用AI-701AL4L5位式控制

网友B:
可以去看看我们生产的冷库温控系统,www.ltm8000.cn

网友C:
当然可以,数字仪表推荐使用国产的宇电产品,他们采用模块化结构,根据控制对象不同,选用不同的输出模块,具备万能输入。

网友D:
当然可以了,现在市场上这种仪表比较多,价格也不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