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4):
如题    用哪个可以实现这功能  现在发现很多的 usb 转换成 232   422  485 的产品 却没有找到 能用232 转换成 usb的   不知道 用 ti的 tusb3410  能实现吗   注 :  我的232和usb分别在两个产品上  现在 就想做一块232转usb的板子
另外求教下usb转232的原理是什么?   如232转485是转换电平 这个是两个协议 具体的原理是什么呢?
如果有什么资料请 发至mengyunp@163.com不胜感激

网友A:
倒过来用就可以了

网友B:
倒过来是就可以了。。。但是由于USB部份有驱动,所以还是要做一下处理的!

楼主:
所说的 usb方面的驱动什么意思呢  如现在我通过计算机串口工具读出了某个命令的串口值 ,我现在想 把这个命令通过232转usb电路板 发给只有usb 接口的产品  那我还要在这块电路板上跑个嵌入把usb的驱动写进去吗?

网友C:
你可以用南京沁恒的CH341芯片,该芯片是 USB转232 ,USB口供电 ,232为TTL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