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程序上的问题?

楼主(2007-12-04):
请问一下,当0000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的时候,1001是不是将产生一个周期宽的脉冲?

网友A:
不会~!
你不觉得你的程序有问题吗?

网友B:
当0.00点从通到断时,让10.01和10.00导通,一个扫描周期后10.01断开.

楼主:
当0.00点从通到断时,让10.01和10.00导通,一个扫描周期后10.01断开.
你的意思就是说:10.01会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高电平。对吗?

网友C:
在PLC RUN时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高电平;以后0.00点从通到断时,10.01都会有一个扫描周期的高电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