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热水壶[求助]

楼主(2007-12-04):
电热水壶为何一插上插头就跳闸,请问短路点在哪?

网友A:
晕,哥们,这得一点一点查,查线,查接头,电阻丝!拆开看看吧,应该不难!

网友B(2008-04-08):
也有可能是插座有问题!你试一下插上别的用电器的看是否跳闸?

网友C:
同意楼上的观点

网友D(2008-05-25):
插座的总开关是多大电流的?是不是小了?

网友E:
晕啊!~!!不是短路就是接地!!!晕!!!

网友F:
不一定是短路,接地的可能性最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