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4):
我公司使用本市热力公司过热蒸汽,热力公司的蒸汽到我公司工况为:压力0.5~0.8MPa,温度在220°,流量40—50左右不等。
在我公司有热力公司一块蒸汽表:孔板计量方式(热力公司安装)。距离该表有50米距离是我公司的蒸汽分配台,分配台分7路送往各个车间,这7路由我公司安装孔板式蒸汽流量计(以前安装旋翼式蒸汽流量计,由于偏差较大,最近全部更换为孔板式蒸汽流量计),然后这7块表的每天累计值在夏天和初秋的时候能和热力公司的总表碰上数,可是现在差很多,每小时在差6~7个流量,多得时候在10个流量/小时,不知道什么原因(二次表都校过,应该没有问题)。
有无高手告知小弟这是为什么?
先谢谢了,如果前提条件较少请回帖,我尽快补充。
先谢谢大家了。

网友A:
我猜是温降的原因,如果前后蒸汽比容不同,应该换算流量补偿这样才对得上。

网友B(2008-10-25):
加温压补偿! 并不是说是夏天或者是秋初菜才一样,关键是蒸汽的实际压力和温度问题

网友C:
重新计算下设计比容,因为现场压力和现场温度可能变化了呢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