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5):
控制烘箱用那种温度传感器温度300℃,控制仪表如何选型?

网友A:
用PT100和温控仪就可以实现,可以用可控硅无触点开关模块,宇电AI-518AK1就可以了

网友B:
如果你的PLC有模拟量的模块 那么可以使用热电偶 采用两线制的接线方案就可以解决
这是最经济的办法

网友C:
国内使用的还是顶楼的较多;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