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5):
请问在测量蒸汽压力有配套显示仪表指示吗?

网友A:
压力变送器加数显表显示压力.仪表用宇电AI-701AI4就可测量压力显示准确.

网友B:
直接选用压力变送器就可以了 很便宜的
现在的产品几乎都有现场显示和远传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