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5):
我单位有个有倍比的三相电表要加装三个电流表,接法是不是这样,互感器K1点出来进电流表出来后在进电度表,每相都是相同接法这样是否正确,请各位前辈指点

楼主:
晕啊,看的人有怎么指点一下的一个也没啊

网友A:
不行
你要另外加电流互感,器互感器穿过主电路,K1K2直接电流表

网友B:
不是要接地吗?

网友C:
装电流表跟装电表有关系吗?不明白两者有什么关系

网友D:
一般不都是有图纸的嘛!~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我单位有个有倍比的三相电表要加装三个电流表,接法是不是这样,互感器K1点出来进电流表出来后在进电度表,每相都是相同接法这样是否正确,请各位前辈指点
对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