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工控机,请入

楼主(2007-12-05):
我想用电脑显示并修改设备参数,主要用串口,我有必要用工控机吗?如果用的话,有什么优势,价格如何?与普通的家用机相比。

网友A:
用普通电脑主机就可以,工控机造价太高,一般都没有必要

网友B:
工控机的就是稳定  可在恶劣的环境下使用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