组态软件安装

楼主(2007-12-06):
各位大哥,WINCC flexible, wincc v6.0,simatic step7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?安装起来很复杂,请给我指导一下,谢谢

网友A:
WINCC flexible    Protool软体的替代产品,用于组态西门子TP,MP,OP系列的面板,其高级版可以使用PC来模拟面板。
wincc v6.0        用于SCADA系统的监控,面对对象为PC。
simatic step7     西门子S7-300、400系列PLC的编程软体

安装起来不复杂,用户需要先查看相关软件的Readme文件以确定自己的PC是不是符合安装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