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相电机的调速

楼主(2007-12-06):
由于卷绕特性和所生产的产品品种较多,现要寻找一种调速方法,具体如下:例如A设定起动转速40,停止转速15,从开始到停止时间C设定为15分钟,这三个参数可随操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调整。马达是90W力距电机,变速箱是10:1或15:1的。通常使用US-52调速嚣调速,因是人工操作不方便。如有此种产品的信息和方案请回复。humin198@126.com

网友A:
加一个智能控制板,用斩波调压调速就可以了,

楼主:
智能控制板哪里有卖

楼主(2008-01-28):
智能控制板哪里有卖

网友B(2008-03-03):
PLC可以实现成本2~4千元左右

txingxiao@21cn.com

网友C:
小电机的调速。这个确实不难解决,二楼的方案既可。两个转速段,一个下降时间,这个用硬件实现也不难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