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6):
小弟最近开始接触PLC,要把两台PLC和PC建立网络,请问PLC之间是否可以用串口,使用PLC上的COM口建立连接???我想用一台PC机来联调这两个PLC,但是用串口线连接的另一台PLC,STEP-7无法找到,请问是哪里出错了??
PS:我的电脑只有一个com口

网友A:
恩。
PC与PLC相连的线走PROFIBUS-DP协议就可以看见第二台PLC了。

网友A:
哦,你需要一直CP5611卡。

楼主:
谢谢同志们,我想我需要一个网络连接器。。。。。。多谢大家

网友A:
如果只想1台PC机和1只S7-200 PLC通信的话,只要一根PC/PPI电缆。如果是想两只PLC通过NET命令互相读写,并且由PC机调试,除了一根PC/PPI电缆,你还需要两只网络连接器。原来我回复你的用CP5611卡,是建立一个PROFIBUS网络,把PC机当作主站,两只PLC当作从站。只是联调的话,你准备两只网络连接器和一根PC/PPI电缆就行了。不过你得在MICROWIN里切换PLC。

网友B:
2个S7-200组成PPI网,网中预留一个9孔插座,3、8脚接网络,2、7脚接24VDC,PC和网络使用多主站编程电缆连接连接。这样可以分别对2个S7-200进行通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