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6):
咨询电流信号输入可分支成两路或多路的同样的电流信号?

网友A:
这种产品很多,推荐使用宇电的AI-7021,体积小,可以1进2出,也可以2进2出,变送范围可以自行设定。

网友B:
宇电的仪表AI-701Ax3l1l1x5,可以有显示有报警有两路电流变送输出。很好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