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6):
用智能仪表控制电动正反转阀门如何选型?

网友A:
您可以选用宇电的AI-808仪表,可以直接驱动阀门电机正反转。具体型号可以电话咨询。

网友B:
AI808可以直接控制阀门正反转,具有手动自整定功能,避免输出大幅度变化

网友C:
用我公司的仪表可以很简单的解决您的问题!一切变的很简单。
13855094616

网友D:
用欧陆3504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