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6):
求助S7-314与S7-315以太网通讯示例    通过CP343-1

网友A:
CP343-1之间如何做通讯的图例!

网友A:
现在, 大家都玩"ISO-on-TCP connection"或者"TCP connection", 然后在程序中周期性地调用FC5"AG_SEND"和FC6"AG_RECV". 据说在 FC5/6 “AG_SEND/AG_RECV” 可以实现最大至8192字节的数据传输!

我个人更喜欢玩"S7-connection", 然后在程序中周期性地调用SFB12和SFB13. 在CP343-1之间可以实现最大至32768字节的数据传输!

方法很多, 哪种方法你觉得最上手, 你就用哪种方法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