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6):
一千瓦可以用多大?

网友A:
只有天才才能想出这样的办法
永不服输的精神就是胜利的前提

网友B:
100W应该没问题,我用了好多,因电机频繁启动,发热较大,在风叶后面加了个220V的小风扇,就是这样接

网友C:
可以 的。
我就曾经碰到过这样的电路。
在我们公司的行车电动葫芦上,制动电磁铁额定电压是AC220V,但来电没有零线。零电位就是取自3KW电机的中性点。
图纸请到这里看:http://www.gkong.com/gkong_bbs/dispbbs.asp?Boardid=8&ID=127394

网友D:
楼主要诚实啊

网友E:
不可取,中性点是零电位,但你接220V后,220V上相线要有一个回路,则三相电机上中性点电位不是零电位对三相电机损害很大,而你的单相电机上实际电压大于220V,二楼所说的发热实际就是电压过高而不是二楼所说的频繁启动.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一千瓦可以用多大?
------用它作火线还是作地线,电机正常星点是没有电压的,或电压最多几十伏。作为地线还可以。但电机发生缺相,偏流,会有很高的电压,用于风冷的电机会有烧坏的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