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7):
做了实验,与各位共享

FX PLC通过串口内板与上位组态软件IFIX通讯
三菱PLC形FX系列可用内装板RS485通过无协议方式与IFIX进通讯数据交换。具体操作:
1、硬件:FX2N
        FX2N-485-BD
        RS485/232转换器
        编程电缆
2、软件:编程软件GPPW
        上位软件IFIX
        三菱驱动:MIT
3、PLC设置
  A、内装板RS485接线:RDA与SDA短连------DATA+(485)
       RDB与SDB短连-------DATA-(485)
  B、编程软件GPPW中的[PLC参数]-------PLC SYSTEM(2)中设置
         [操作通讯设置]:协议:专用协议;                  传输速度:96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据长度: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硬件类型:RS48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验:E/N ;二者都可使用       协议格式:FORM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停止位: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站地址:2
  C、程序中将按下表所列参数与设置相同的数值写到地址D8120和D8121中。
      如:LD  M8000
           MOV  H6081 D8120(无校验)
             (MOV  H6087 D8120 (E校验))
         MOV  H2  D8121  (站号)
   设置并程序完成,由编程电缆下载到PLC中,重新上电。
4、IFIX设置
IFIX+MIT 在驱动设置中设置:AnN  站号:2
SETUP:COM1、9600,8,1,N/E
5、监测界面中设置参数,连接上PLC 即可运行监测其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