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7):
请教一个问题,ABB的GSD文件里面,RPBA-01与NPBA-12什么区别,谢谢.

网友A:
呵呵,我不知道你具体想问什么。但这两个GSD文件是针对两种不同的DP模块的,当然不同。

网友B:
适用通讯卡不一样.RPBA主要是800上的用的,NPBA 用在DCS系列等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