试验室电炉改造

楼主(2007-12-07):
试验室电炉控制是用继电器的,继电器经常坏,要改造用数字来控制,用固态好还是可控硅好,要方便一点,原来的表的尺寸160×80。

网友A:
用固态继电器比较方便,仪表有相同的尺寸,建议采用宇电AI-518BGL1还有报警输出。表的尺寸160×80

网友B:
固态继电器比较方便,可以用岛电的温控仪和模块

网友C:
这个要看您的具体要求了,如果你控制精度要求高并且需要平滑输出,可以用移相触发可控硅的方式来控制,个人偏向用可控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