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7):
1:NPN与PNP具体的解释是什么呢?
2:类比输入与输出模组的具体解释与应用?
3:SOC单芯片的介绍 与应用?
4:FBS-EPOW中的OW是怎么解释的呢?
5:温度检测模组中FBS-RTD6中的线式应用环境
问题也许会 很外行 因为我确实式外行 但是还式希望能帮我解答下

网友A:
我也是刚接触永宏,也有好多问题的,回答的不准确,请楼下的纠正哦  呵呵
1。NPN与PNP是晶体管的两种类型,NPN是一般用在负载与地之间,就是阳级管;PNP一般用在电源与负载之间,就是阴级管。
2。类比输入和输出就是模拟量输入输出,一般用在一些变量上的,如,温度,压力,位移等变化量。
3。SOC芯片,是永宏自己研发的系统单芯片,他整合了很多的功能于一体。
4。POW是电源的意思。
5。不是很清楚,呵呵

楼主:
谢谢啦
明白了 好多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