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7):
我们维修440变频器时,见到过3台37KW440变频器放了三年多今天一开机上电就显示F002,且R26为1015V.维修中我们把中间电容全部更换原装1000UF/450V电容,没有发现F002的消失.我们以查了A788J及周围电路也无置于事!最后更换A788J一台机正常了2小时又返回F002,二台一直不好.我们打电话问西门子技术西门子说不好讲.这三台一共上电工作不到8个月.停了三年!请高手详解如何维修!

网友A:
你好,你的变频器放的时间太长了。在使用之前应先对电容充电,以恢复电容特性。如果你有用户手册,请按照具体的步骤来操作。至于你讲到的r0026里读出的直流母线电压值不对,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先做个工厂复位。

网友B:
楼上说得不错。另外,弱弱的问一句:F002是什么意思?母线电压太高了?还是...?

楼主:
谢谢您的回复!可是我恢复了出厂值!还是一上电(并没有起动)就显示F002 ,查R26还是一千多伏!我们刚开始用前也对电容器按用户手册进行了充放电!都没用!不知何因?

网友A:
那就说明变频器的电压检测回路出现了问题,正常情况下380V的进线,直流母线应该是540V左右。建议你更换内部的PCB电路板。

网友C:
应该是直流检测出现问题了
你看看他那是不是IM358检测哈是788J检测啊
如过是lm358D的话你换两个三极管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