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7):
一台三相异步电机2.2KW带一台800w的发电机的试验台,希望三相异步电机可以调速,请问个位需要多大的变频器,操作时应当注意哪些!谢谢!

楼主:
有高人吗!

楼主:
我觉得问题很简单呀,可以回答吗!

网友A:
哈哈,你觉得问题很简单,那就说明你自己就能回答了,对吧?电机和变频器的电流一致就可以了。另外电压等级也要一致。

网友B:
用2.2的可以了.因为负载不是很重!

周吉余    13914909601    QQ 383482497

网友C:
能不能小于2.2,而大于0.8呢?

网友D:
不可以!
用2.2或以上的变频器!

网友E(2008-01-09):
功率匹配原则可以大一级或小两级

应该可以采用1。5kw的变频器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