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宏PLC问题1

楼主(2007-12-07):
1.永宏PLC FBS系列中,没有单独的高速计数器模块与定位控制模块,而象三菱PLC中就有单独的这些模块?
2.永宏PLC主机中只自带一个通讯端口,如果我想用两个的话,是不是一定要加模块或摸板了,但那样不是成本要加大了吗?台达PLC自带两个通讯端口.
3.永宏单机可以四轴高速输出,但怎么有网友说是五轴呢,是不是以前的老型号支持过五轴啊
4. 永宏的PLC有四轴的高速输出,他是瞬时或足一还是间断性的刷新?有的话多长时间段?
5.子程序和中断程序是不是都放在副单元,需要的时候再调用,他们在应用功能上是不是有共通之处,有一些功能是不是用他们都可以实现?不同之处在那里呢?

网友A:
1.永宏PLC FBS系列中,没有单独的高速计数器模块与定位控制模块,而象三菱PLC中就有单独的这些模块?
---永宏PLC FBS系列中可以根据计数器速度和定位路数来自由选择型号,都是内置在我们芯片中的,方便选型。
2.永宏PLC主机中只自带一个通讯端口,如果我想用两个的话,是不是一定要加模块或摸板了,但那样不是成本要加大了吗?台达PLC自带两个通讯端口.
---是的,一定要加模块或摸板的,我们通讯端口可以扩展到5个,非常实用与方便。
3.永宏单机可以四轴高速输出,但怎么有网友说是五轴呢,是不是以前的老型号支持过五轴啊
---永宏单机最多可以四轴高速输出,五轴的话就要加主机了。以前也没有五轴之说。
4. 永宏的PLC有四轴的高速输出,他是瞬时或足一还是间断性的刷新?有的话多长时间段?
---它是瞬时扫描刷新的,没有时间之说。
5.子程序和中断程序是不是都放在副单元,需要的时候再调用,他们在应用功能上是不是有共通之处,有一些功能是不是用他们都可以实现?不同之处在那里呢?
---是的,但是中断往往是对于外部硬件上突发事件而采取的,它会占用CPU时间。所以中断不轻易去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