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宏PLC问题2

楼主(2007-12-07):
6.输出类型中,可控硅输出是不是就闸流体输出?是不是只支持交流输出?那他的输入电源是不是也只能是交流的?FBS中有闸流体输出吗?
7.关于高速计数器里,单相独立,单相相关,双相相关都是什么意思.与1相1,1相2,2相2是同一个意思吗?
8.单相独立里分U/D,U/D*2;单相相关分P/R,P/R*2;双相相关分A/B,A/B*2,A/B*3,A/B*4有什么区别之分?
9.高速计数器里有软件高速计数器,他是怎么来实现计数功能的呢?和硬件计数器有啥分别,主要是体现在速度上吗,计数误差率呢?
10.MD0,MD1,MD2,MD3,MD4,MD5,MD6,MD7是否都固定好那一种计数模式了,如MD0就是单相独立U/D模式?

网友A:
6.输出类型中,可控硅输出是不是就闸流体输出?是不是只支持交流输出?那他的输入电源是不是也只能是交流的?FBS中有闸流体输出吗?
---是的,可控硅=闸流体,现在我们的产品只有晶体管和继电器输出,FBS没有闸流体输出类型了。
7.关于高速计数器里,单相独立,单相相关,双相相关都是什么意思.与1相1,1相2,2相2是同一个意思吗?
答:他们是同一个意思。单相独立,单相相关,双相相关都是计数模式,具体可以看我们手册第10章 10-1页。
8.单相独立里分U/D,U/D*2;单相相关分P/R,P/R*2;双相相关分A/B,A/B*2,A/B*3,A/B*4有什么区别之分?
答:他们计数不一样,*2就是两倍计数的意思,*3*4就是三倍和四倍。具体可以看我们手册第10章 10-1页
9.高速计数器里有软件高速计数器,他是怎么来实现计数功能的呢?和硬件计数器有啥分别,主要是体现在速度上吗,计数误差率呢?
答:软件高速计数器是利用计数脉冲正/负缘变化是发生中断,而由CPU来判断加减,来做计数的。他占用CPU的时间,当计数频率很高时,会使CPU速度大减或造成停机。误差也比硬件计数器大。
10.MD0,MD1,MD2,MD3,MD4,MD5,MD6,MD7是否都固定好那一种计数模式了,如MD0就是单相独立U/D模式??
答:YES,都是固定计数模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