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宏PLC问题3

楼主(2007-12-07):
11.在HHSC和CPU里都有CV缓存器PV缓存器,他们是怎么相互工作交换数据的呢?
12.当PV值=CV值后,PV=PV+CV?是这样一直下去吗?
13.高速定时器,FBS的时基达到0.1ms,但是如果我的扫描时间为10ms的话,那0.1ms时基不就没有意义了吗?即使使用了中断但扫描时间大于时基,不一直处理中断了吗,会影响整个程序执行速度?
14.HSTA有那两种功能的不同定时器?功能是什么呢?
15.四个高速计数器可以转为四个高速定时器,怎么转变呢?在软件中设置吗?那他和本来的计时器有什么区别?

网友A:
11.在HHSC和CPU里都有CV缓存器PV缓存器,他们是怎么相互工作交换数据的呢?
 cv=现在值,PV=设定值,CV>=PV时,会置1.

12.当PV值=CV值后,PV=PV+CV?是这样一直下去吗?
 只能是CV=PV后.CV可选为继续计数 .

13.高速定时器,FBS的时基达到0.1ms,但是如果我的扫描时间为10ms的话,那0.1ms时基不就没有意义了吗?即使使用了中断但扫描时间大于时基,不一直处理中断了吗,会影响整个程序执行速度?
  中断与扫描周期无关,设定值要大于时基值.

14.HSTA有那两种功能的不同定时器?功能是什么呢?
  读与写两种高速功能定时器.

15.四个高速计数器可以转为四个高速定时器,怎么转变呢?在软件中设置吗?那他和本来的计时器有什么区别?
 最多可以定义五组高速定时器,在I/O表里定义.

楼主:
谢谢!问题太多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