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宏PLC问题4

楼主(2007-12-07):
21.为什么Port2端口能做最实时的反应,不受扫描时间的影响,而其他端口不可以?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规划端口的用途呢
22.什么是ASCII码通讯?
23.在FBS-PLC通讯界面中,RS232界面只能一对一联机,而RS485可以多台联机,这是由于RS232与RS485端口本身端口性质决定的吗?
24.接地电位差(共模电位)是什么?我们在用RS485联机时候除了考虑距离,速度外,共模电压应该是多少?
25.什么是终端电阻?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加终端电阻,FBS-PLC中应该在那里可以加终端电阻?需要注意什么?

网友A(2008-04-26):
1.PORT2是RS485通信,反应快速.
2.ASCII一般是MODBUS中的一种通讯格式.
3.是由他们各自功能所决定的.

网友B:
RS485和RS232的基本的通讯机理是一致的,他的优点在于弥补了RS232 通讯距离短,不能进行多台设备同时进行联网管理的缺点。

计算机通过 RS232 RS485转换器,依次连接 多台 485设备(门禁控制器),采用轮询的方式,对总线上的设备轮流进行通讯。

接线标示是 485+ 485- ,分别对应链接设备(控制器)的 485+ 485-。

通讯距离:最远的设备(控制器)到计算机的连线理论上的距离是1200米,建议客户控制在800米以内,能控制在300米以内效果最好。如果距离超长,可以选购 485中继器(延长器)(请向专业的转换器生产公司购买,中继器的放置位置是在总线中间还是开始,请参考相关厂家的说明书。)选购中继器理论上可以延长到 3000米。

负载数量:即一条485总线可以带多少台设备(控制器),这个取决于 控制器的通讯芯片和485转换器的通讯芯片的选型,一般有 32台,64台,128台,256台几种选择,这个是理论的数字,实际应用时,根据现场环境,通讯距离等因素,负载数量达不到指标数。微耕公司控制器和转换器按256台设计,实际建议客户每条总线控制在80台以内。如果有几百上千台控制器,请采用 多串口卡 或者 485HUB来解决,具体 请参考“如果系统控制器数成百上千台,如何组网?”坚决禁止使用无源485转换器,具体请参考“为什么禁止使用无源485转换器?”

485通讯总线(必须用双绞线,或者网线的其中一组),如果用普通的电线(没有双绞)干扰将非常大,通讯不畅,甚至通讯不上。

每台控制器设备必须手牵手地串下去,不可以有星型连接或者分叉。如果有星型连接或者分叉,干扰将非常大,通讯不畅,甚至通讯不上。

问题:什么是ASCII码?ASCII码是什么意思?
ASCII码英文全称America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,中文意思: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。它已被国际标准化组织(ISO)定为国际标准,称为ISO 646标准。适用于所有拉丁文字字母,ASCII码有7位码和8位码两种形式。ASCII码于1968年提出,用于在不同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系统中实现数据 传输标准化,在大多数的小型机和全部的个人计算机都使用此码。ASCII码划分为两个集合:128个字符的标准ASCII码和附加的128个字符的扩充和 ASCII码。
因为1位二进制数可以表示(21=)2种状态:0、1;而2位二进制数可以表示(22)=4种状态:00、01、10、11;依次类推,7位二进制 数可以表示(27=)128种状态,每种状态都唯一地编为一个7位的二进制码,对应一个字符(或控制码),这些码可以排列成一个十进制序号0~127。所 以,7位ASCII码是用七位二进制数进行编码的,可以表示128个字符。
第0~32号及第127号(共34个)是控制字符或通讯专用字符,如控制符:LF(换行)、CR(回车)、FF(换页)、DEL(删除)、BEL(振铃)等;
通讯专用字符:SOH(文头)、EOT(文尾)、ACK(确认)等;
第33~126号(共94个)是字符,其中第48~57号为0~9十个阿拉伯数字;65~90号为26个大写英文字母,97~122号为26个小写英文字母,其余为一些标点符号、运算符号等。
注意:在计算机的存储单元中,一个ASCII码值占一个字节(8个二进制位),其最高位(b7)用作奇偶校验位。所谓奇偶校验,是指在代码传送过程 中用来检验是否出现错误的一种方法,一般分奇校验和偶校验两种。奇校验规定:正确的代码一个字节中1的个数必须是奇数,若非奇数,则在最高位b7添1;偶 校验规定:正确的代码一个字节中1的个数必须是偶数,若非偶数,则在最高位b7添1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