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24通信[求助]

楼主(2007-12-08):
兄弟姐妹们啊,在下有个这样的问题:Q01CPU、QJ71C24N-R2通信单元,我用C24连GPPW编程软件时,连线就会死机(传输设定用的是C24)。这是什么原因啊?我曾换过三台电脑试,都不行。软件也重装过。
    各位过路的都帮我一把吧,今天三菱服务放假啊,真是求人无门啊。

楼主:
兄弟姐妹们啊,在下有个这样的问题:Q01CPU、QJ71C24N-R2通信单元,我用C24连GPPW编程软件时,连线就会死机(传输设定用的是C24)。这是什么原因啊?我曾换过三台电脑试,都不行。软件也重装过。
    各位过路的都帮我一把吧,今天三菱服务放假啊,真是求人无门啊

楼主:
我的判断是C24单元有质量问题。有没有认同的?

网友A(2008-03-25):
好象是连接CPU设置,而不是连接C24

网友B:
什么时候的帖子都被顶上来

C24连GPPW编程软件时,要设定开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