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

楼主(2007-12-08):
很多380v 的用电器为什么不需要零线?不如潜水泵、电焊机等

网友A:
既然电压是380V,那为什么会用0线?

网友B:
380v是两根火线
一根火线对零线是220v

网友C:
既然电压是380V  你要零线作啥用?

网友D:
极度郁闷中,提问题的,你不会连220和380都不知道吧?

网友E:
老大会不会电工啊!这也是问题?骗分呢吧?

网友B:
因为啊 是380v的
一用零线呀就变成零v了
380v就用三八线
三八线就是这样来的

网友F:
只要有电流就行呀.220和380没区别.
你不是电工吧???

网友G:
我倒是个电工 但是这些原理知识我不太懂了
一定跟大家好好学习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