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8):
一般人都知道,OB100是机器开始运行的第一个周期用的程序,我想问一下,OB101,OB102,是什么时候运行,PLC由STOP->RUN,通电时运行,或者其他等分别运行哪个程序.热启动,暖启动,冷启动和OB100,OB101,OB102是什么关系

网友A:
通常, 中低档的S7-300CPU(例如:CPU315)只有暖启动(warm restart); 高档的S7-300CPU(例如:CPU318)有两个选项----暖启动(warm restart)或者冷启动(cold restart). S7-400CPU才能提供热启动(hot restart)选项!

OB100(warm restart)或者OB102(cold restart)是在PLC重启时被执行(例如断电后上电, 或者CPU由STOP->RUN等等), 该OB仅仅被执行一次!

如果执行warm restart, 那么输入/输出印像区和非保持性的M存储区/计时器/计数器, 将被清除掉. 然而数据块DB和保持性的M存储区/计时器/计数器会被保持住!

如果执行cold restart, 那么输入/输出印像区和所有的M存储区/计时器/计数器, 当然也包括数据块DB的当前值都将被清除掉. 使用cold restart, 要格外地谨慎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