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8):
三相五线制
如果没有安装地线,对设备本身和安全有一些什么影响?
如果主线是75平方的,地线和零线分别用多大平方的?

网友A:
没有安装地线? 那你是哪五线?

网友B:
3相5线就是多了一根地线。而地线只是起保护作用。
   不过,我同意楼主说的。没有地线哪来的3相5线?

网友C:
零线地线都用35的

网友D:
也许是三火双零
防止4线制零线开路毁坏设备

网友E:
见过没有零线的设备,很多,就没见过没地线的设备,那样不安全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三相五线制
如果没有安装地线,对设备本身和安全有一些什么影响?
如果主线是75平方的,地线和零线分别用多大平方的?
谢谢了
如不考虑价格全用75平方的,考虑价格,用3x75+2x25的就可以。

网友G:
完全不知道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三相五线制
如果没有安装地线,对设备本身和安全有一些什么影响?
如果主线是75平方的,地线和零线分别用多大平方的?
谢谢了
三相五线制是就是多了条PE线(保护接地线),是接在所有电气的金属外壳,要重复接地。零线N(中性线)就不用接壳。
以前一般都采用零线接地接壳,现特别是漏电开关的使用, 三相五线制显得更为规范。

网友I:
三相五线不一定是tn-s系统,TT系统如果共用接地线也是三相五线。如果是TT系统楼主可以直接把金属外壳接地即可。至于地线和零线分别用多大平方的?根据设计规范,如果负载是三相设备,用3*75+2*35;如果单相设备比较多,用4*75+1*35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