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7-12-08):
我们公司有一条镀锌生产线,电气控制柜经常容易烧毁
1\里面主要是断路器,100A的
2\主要控制加热元件,功率大
3\里面元器件排列比较密
4\因为周围环境有腐蚀性气体,所以没有加装排气风扇
5\热天容易烧毁,线路和断路器都烧毁一些

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?解决此问题

网友A:
散热散热  唯一正途

网友B:
装空调咯....

网友C:
加大线路和元器件容量

网友D:
防腐是关键。

网友E(2008-01-09):
你这个柜子放在腐蚀气体间里的?换线最好咯

网友F:
元器件排列紧密,散热慢,也是一个原因,
增大配电柜容量,或分为两个及两个以上的配电柜
加装冷却装置

网友G:
[讨论]
年底检修时,可以对部分线路进行改造。

网友H:
关键看是什么毁
不是都毁吧

网友I:
元器件排列比较密——增大配电柜容量,或分为两个及两个以上的配电柜;
周围环境有腐蚀性气体——电气设备最好就不要在这种环境下工作,在这种环境下开关、线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的接口容易氧化,增大接触电阻,想不发热都难,且会影响电气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关的寿命,电柜还是挪娜窝好了;
线路和断路器都烧毁一些——线路和开关的容量不够吧?增大开关容量,换截面积大的导线。

网友J:
2楼的我想你是疯了装空调~怎么装进去
要不装个小的风扇用接触器连锁它~或一段时间一段时间更换控制线

网友K:
加装空调